[STM32F1] stm32f103串口UART4和UART5怎么配置

楼主(2021-10-10):
stm32f103vct6的异步串口UART4和UART5,如下配置貌似只能发数据,不能收数据,连UART4_IRQHandler都进不去,求大神指点一二:
void drv_BT_UartInit(void)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config USART1 clock *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 | 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ART4,ENABLE); //注意UART4是挂载在APB1总线上的,用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)函数初始化!

        //configˉUART4-TX-PC10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/UART-RX-PC11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1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57600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 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
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UART4_IRQn,PRIORITY_UART4);
        NVIC_EnableIRQ(UART4_IRQn);

      USART_DeInit(UART4);
      USART_Init(UART4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      USART_Cmd(UART4, ENABLE);
      while(( UART4->SR & USART_FLAG_TC) == 0) __nop();

      USART_ITConfig(UART4,USART_IT_RXNE,DISABLE);
      hal_Uart_clear(UART4);
      USART_ITConfig(UART4,USART_IT_RXNE,ENABLE);

     USART_ClearFlag(UART4,USART_FLAG_TC);
}

注:
void hal_Uart_clear(USART_TypeDef * pUart){
    volatile int val;
        if(pUart->SR & (USART_FLAG_RXNE|USART_FLAG_ORE)){
        val=pUart->DR;
    }else{
            pUart->SR &= ~0x0F;
    }
}

网友A:
//UART-RX-PC11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1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模式是不是配错了,建议换成复用试试

网友B:
请教楼主,UART4,UART5的接收问题解决了吗?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只能发射,不能接收,连中断都进不去
若已解决,可否指点一下,非常感恩!

网友C:
又没什么特殊,根据串口1,2的例程改下就可以了;

网友D:
应该是库文件不支持uart4和5直接调用库函数

网友E:
用HAL库吧,这库过时了

网友F:
注意选择正确的启动文件

网友F:
注意各个外设时钟的开启、管脚的复用的正确配置

网友G:
尽可能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,使用STM32Cube库,真的更方便、更有效率;

网友H:
图形化配置吧,

网友I:
标准库一样的配置,hal库更简单

网友J:
想实现什么功能啊

网友A:
用cube不可以生成吗

网友K:
直接用库函数  不过自己应该先熟悉一下他的寄存器

网友L:
引用 网友G:
尽可能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,使用STM32Cube库,真的更方便、更有效率;

cube这个软件用时间长,程序员就废了。

网友M:
是不是没有开启中断使能啊

网友N:
那肯定是设置 有问题了

网友O:
直接用库函数吧

网友P:
为什么说用cube不好啊

网友Q:
为什么不支持调用库文件啊

网友R:
我还是更加喜欢用hal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