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输出多路PWM用高级定时器好还是普通定时器好

楼主(2021-10-10):
STM32输出多路PWM用高级定时器好还是普通定时器好

网友A:
都可以啊;一般都够用了

网友B:
一般的多路pwm输出两个都可以

网友C:
都可以啊,特殊要求要用高级的定时器

网友D:
这个无所谓,看看怎么布线简单就好

网友E:
普通的也够用

网友F:
直接用普通的吧

网友G:
随便吧 都可以的

网友H:
都可以  不用纠结

网友I:
我觉得无所谓 都可以用

网友J:
其实没啥区别这个用途

网友K:
用普通的节省资源不

网友L:
没有其他用处的话就无所谓用哪种了

网友M:
普通的和高级的都能实现这个功能

网友N:
都可以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