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LCD 时钟相位

楼主(2021-10-10):
现在F429通过一片ADV7123输出VGA,发现芯片产生的CLK相位与VGA的要求正好反向,哪位大侠指点一下

网友A:
加个反相器。

网友B:
不知道怎么弄呢;

问下厂家的技术支持呗

楼主:
查了一下THC63LVDM63R与ADV7123的相位正好相反没办法了,只能加一反向器

网友A:
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

网友C:
把接线线序换一下

网友D:
没注意过相位的问题

网友E:
会影响到什么呢

网友F:
一共有几相啊

网友G:
可以从硬件上处理一下吗

网友H:
反相器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