需要对哪些寄存器操作?

楼主(2021-10-10):
MA82G5B32,把P4.4设置成INT2,需要对哪些寄存器操作?我已经设置了P页的DCON0的OCDE和F页的XICON的低4位,P4.4还没有中断反应。是否还有哪里要设置?

网友A:
P4.4 默认为nINT2外部中断输入
P4.4 I/O口模式默认为开漏输出

网友B:
查看PUCON0.7 (Bit 7-P4PU1: 端口4(P4) 高四位上拉使能控制位) 是否有设置1,设置上拉电阻。

网友C:
其实我一直看好这个芯片的,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少,是怎么回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