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
NUC131 CAN自动波特率调整

楼主:
本范例代码通过周期改变 NUC131 CAN 的波特率,来接收 CAN 总线上的数据,以此匹配 CAN 总线通信波特率

楼主(2021-10-10):
该应用中,“CAN_Auto_Adjust_BPS”例程会先将NUC131的CAN设置为Silent模式,来接收CAN总线上的通信数据。在Silent模式,CAN内核可以接收有效的数据帧和有效的远程帧,但只在CAN总线上发送隐性位,且不会启动发送。如果CAN内核需要发送显性位(ACK位、错误帧),该位内部直接连接到RX,所以尽管CAN总线保持在隐性状态,CAN内核可以检测到这个显性位。Silent模式可以用来分析CAN总线的传输数据,且不会干扰总线上的数据传输。Silent模式下,CAN内核的CAN_TX和CAN_RX的连接如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