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MPLABX无法识别中文字符串怎么办

楼主(2021-10-10):
typedef struct _GB16                 //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
{
       uchar Index[3];               // 汉字内码索引
       char Msk[32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点阵码数据
}GB16_Typedef;
const GB16_Typedef  GB_16x16[] =          // 数据表
{
"差",0x00,0x04,0x24,0x24,0x25,0x26,0xA4,0x7C,0x24,0x26,0x25,0x34,0x26,0x84,0x00,0x00,
      0x41,0x21,0x11,0x89,0x85,0x8B,0x89,0x89,0xF9,0x89,0x8D,0x89,0xC1,0x81,0x01,0x00,

"最", 0x40,0x40,0xC0,0x5F,0x55,0x55,0xD5,0x55,0x55,0x55,0x55,0x5F,0x40,0x60,0x40,0x00,
      0x20,0x20,0x3F,0x15,0x15,0x15,0xFF,0x81,0x47,0x29,0x11,0x29,0x65,0xC3,0x40,0x00,
}
英文字符串就不会警告,但工程中使用了大量汉字,总是提示警告,很头大,,,,,
LCD12864.h:97: warning: (228) illegal character (0xB2)
LCD12864.h:100: warning: (228) illegal character (0xD7)

网友A:
如果你的工程使用UTF8编码就没有问题了,我猜你使用的是GB码

网友B:
无法识别是什么意思呢

网友C:
使用16位数据呢

网友C:
这个肯定识别不了啊

网友D:
不是使用的数组吗

网友A:
楼主问题解决了么?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么?

网友E:
警告可以忽略,只要编译能通过,程序能运行就行。

网友F:
是乱码了吗,那你新建工程时候编码格式选择UFT-8或者其他的中文格式。

网友G:
我估计应该是编译器不能识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