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是不是一次性由PC传输24位给51是无法实现的

楼主(2021-10-10):
现在做一个简易的通过RS232将一组24位的字符串由PC传送给51,上位的用VB做好框架,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扰,就是PC传输的字符串是将24位一起传到一个缓冲器里,但是51的异步接收器是8位判断一次也就是一个字节RI响应一次,那么是不是一次性由PC传输24位给51是无法实现的?

网友A:
一个脉冲传一位,8位判断一次 试试看。

网友B:
一次是只能传输8位,但是你可以多个字节一块传输的!

网友C:
你使用while(字符数据--) 来接收其余的几个字符试试!

网友D:
不是的吧,一次性是不止传送八位的,还有起始位

网友E:
再加上停止位、奇偶校验位的。至少是11位的

网友F:
一次是只能传输8位,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的!

网友G:
传送再多实际也是一个一个字节传的。

网友H:
楼主可以把24位的数据分成3个字节存入数组,然后再进行处理就好了

网友E:
莫名其妙的问题。

网友I:
好像不能这么算吧

网友J:
多少位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吧

网友K:
是的额一次性不行的

网友L:
一次性的是8位

网友M:
当然不能一次性的了

网友N:
51的好像就是8位的

网友O:
分三次传输数据

网友P:
有没有16位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