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自定义usart串口协议

楼主(2021-10-10):
#include "sys.h"
        #include "usart.h"

        u8 usart_rx_buf[5][40];    //接收缓冲,最大40个字节
        u8 usart_rx_temporary[40]; //数据保存暂存器,最多能够缓存40个字节
        u8 usartrxbuf_pagebuf=0;         //最上面接受缓存的页码(5)缓存
        u8 usart_rd_len=0;         //有用信息的数据长度
        u8 usart_rd_lentemp=0;           //用来记录已读取的数据长度
        u8 usart_rx_enableflag=0;  //接收状态标记
        u8 usart_rx_lenrightflag=0;//数据长度校验位正确标志
        u8 usart_rx_successflag=0; //成功接收到数据信息

        void uart_init(u32 boun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|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        //使能USART1,GPIOA时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DeInit(USART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串口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.9//USART1_TX   PA.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A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SART1_RX          PA.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浮空输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A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boun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一般设置为96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//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                //一个停止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奇偶校验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//无硬件数据流控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        //收发模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1_IRQ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3 ;        //抢占优先级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优先级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RQ通道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串口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定义串口数据收发数据校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                串口每次发送一个字节(一个八位二进制数),没接受一个字节,串口中断一次,就执行一次串*/
        /*口中断函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串口数据校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包头0xee)(数据长度)(...数据...)(数据长度反码)(包尾0xef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                每一个括号代表一个字节,而数据括号待变N个字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i,res,check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中断,每接收一个字节(8位二进制数据),中断一次,每次中断(即每接收一个数据)都执行一次下列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=USART_ReceiveData(USART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接收到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es==0xee)&&(usart_rx_enableflag==0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接受到包头(0xee)数据并且还没有成功接收完数据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enable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说明这是包头,启动接收数据标志,进入数据接收阶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enable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到接受数据标志置位时,接受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=USART_ReceiveData(USART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串口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d_lentem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包头后第一个数据为需要传输的数据的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=re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数据的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d_len>=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lenright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校验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uccess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成功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enable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完成,数据接收启动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暂存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sart_rd_lentemp==usart_rd_len+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读取到第usart_rd_lentemp+1个数据时,校验是否是长度信息的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_temp=~usart_rd_l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数据长度校验位的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==check_tem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数据长度校验正确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lenright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校验标志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数据长度校验错误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lenright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校验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uccess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成功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enable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数据长度校验错误时,数据接收启动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暂存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sart_rd_lentemp==usart_rd_len+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读取到第usart_rd_lentemp+2个数据时,校验包尾是否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es==0xef)&&(usart_rx_lenrightflag==1)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包尾数据与长度校验都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lenright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校验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uccess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成功标志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enable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完成,数据接收启动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暂存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包尾数据校验错误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lenright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校验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uccess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成功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enable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完成,数据接收启动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暂存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usart_rx_temporary[usart_rd_lentemp-1]=res;        //当usart_rd_lentemp为数据段时,将数据存到串口数据接收寄存器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d_lentemp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次记录数据,数据长度暂存器自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success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成功接收到信息数据,将缓存usart_rx_temporary[]内的数据传递给usart_rx_buf[][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usart_rd_len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buf[usartrxbuf_pagebuf][i]=usart_rx_temporary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rxbuf_pagebuf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受缓存的页码缓存自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rxbuf_pagebuf==5) usartrxbuf_pagebuf=0;        //接受缓存的页码缓存最大为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rxbuf_pagebuf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感谢分享,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,更改为自定义的串口协议

网友B:
只要会那个时序都可以模拟。

网友C:
最好用那个code框吧,这样看着不舒服

网友D:
代码非常详细

网友E:
完全可以按需定制

网友F:
如何进行校验呢

网友G:
其实如果干扰不严重不用加上校验吧

网友H:
如何判定传输结束呢

网友I:
可以参考一下代码

网友J:
最好不要太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