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ADC对50Hz交流电采样,波形走样

楼主(2021-10-11):
电流互感器对交流电采样,放大后输出到STM32进行ADC。奇怪一个简单的低通会让波形完全走样,请大佬们帮忙分析分析,不胜感激!
电路如图,两个CURR_FEEDBACK就直接接STM32的ADC口了。

电路图

电路图

运放输出后,A点波形如下图,是正常的,波形绕1.65V(=3.3/2)震荡,幅值也正常。这个80Hz不准确,实际数格子可以看出还是50Hz。

A点波形

A点波形

但B点波形就不对了,如下图。而且电流为0时波形在2.3V左右,不在1.65V,很奇怪。

B点波形

B点波形

这是我直接接示波器得到的曲线,在STM32中用ADC采集到的与B点波形一致,说明程序是没问题的。

同样的电路,我自己焊的洞洞板,输出是没问题的。然后送淘宝做PCB板,就出现上述这个问题了。而且你看我有两路ADC,完全一样的电路,两路同样的问题,若说是焊接或者制版缺陷,也不会两个错的一样。

网友A:
保持管脚设为模拟输入,但把ADC初始化禁掉和采样关闭,试试B点波形?

楼主:
补充一下,芯片用的STM32G030F6P6,设置ADC频率12.6MHz,采样周期79.5Cycle,查表输入阻抗应该是大于100k欧的。

网友B:
你这是电压波形吧?
不像是电流

网友C:
是不是ADC的GPIO设置了上拉?应该设置为悬空,

@地瓜patch :是的,就是一个意思,
不是设为模拟输入么?

网友D:
后级影响?

网友E:
互感器的阻抗匹配电阻呢?没有电阻或者电阻过大,波形就会变的,本来就是这样的。

网友F:
基本确定AD采样对运放的影响,可以加一级跟随解决

网友G:
短路R5R6看看什么波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电压波形吧?
不像是电流

嗯,互感器电流信号通过运放转变为电压信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ADC的GPIO设置了上拉?应该设置为悬空,

没有,这是我的CubeMX设置,两路ADC为模拟量输入,无上下拉。

GPIO设置

GPIO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互感器的阻抗匹配电阻呢?没有电阻或者电阻过大,波形就会变的,本来就是这样的。 ...

互感器产生的次级电流是通过运放转变为电压信号的,你可以分析下我这个电路,这样的互感器负载最小(几乎为零),但需要运放有足够输出电流。对于我这个不到1mA的电流来说,LM324完全够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短路R5R6看看什么波形?

谢谢建议,我按你的说法短路以后,发现B点(也就是A点了,也就是接stm32引脚的位置)示波器显示正常了!但adc采样结果波动大的离谱,不知是不是芯片坏了。

我最后重新焊了一块板子,发现B点波形正常了,ADC采样也正常了。折腾了2天,难道是芯片的问题?

打算有空交换一下两块板上的stm32,看看还是不是同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保持管脚设为模拟输入,但把ADC初始化禁掉和采样关闭,试试B点波形?

嗯嗯我以前没想到这个方法,多谢!

我昨晚满怀希望的试了下,结果还是一点没变。

我最后重新焊了一块板子,发现B点波形正常了,ADC采样也正常了。折腾了2天,难道是芯片的问题?

打算有空交换一下两块板上的stm32,看看还是不是同样的问题

网友H:
能采集交流吗

网友I:
是不是需要把幅值降低

网友J:
信号不能直接进入adc吧

网友K:
是不是采集频率不够啊

网友L:
多大的电压值啊

网友M:
换一个通道试试看

网友N:
我都不会用示波器量电流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