滤波器电路计算

楼主(2021-10-11):
请问各位 设计滤波器电路是用笔算还是 软件来算? 如果是软件,有没有什么软件推荐?上手快的软件,最后有下载地址,谢谢

网友A:
我有时会用这个TI的工具,

http://focus.ti.com/en/download/aap/DesignEnv/FilterPro-DT/FilterProDTSetup.exe

不过它的对数坐标是错误的,要注意,想不通,这么大一个公司居然在阴沟里翻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