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距离ntc测温电路,

楼主(2021-10-11):
左侧端子接入ntc,线长30-100米。程序采用查表法 测温范围0-99度,图中的元件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,恳请大家讨论一下。

外接线太长,屏蔽、双绞是必须的,注意屏蔽层接外壳地,不是电路地。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干扰情况了。

网友A:
R28阻值小了

网友B:
R28用1K~10K,注意修正长引线电阻的影响。长引线必然会有干扰,使用数字滤波处理一下(主要是工频干扰)。

网友B:
另外,使用带屏蔽层的导线会比较好。

网友C:
线长30-100米,有无影响?

网友D:
没什么大问题,线不要断就行。
建议NTC选择100K 25度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线长30-100米,有无影响?

NTC电阻那么大,用你的脚后跟想想有无影响?

网友F:
这就是所谓的远距离?
我服~

网友G:
NTC的回路中不宜接有TVS、二极管等非线性器件,否则抗干扰能力极差(这个最重要)。
线缆的绝缘很重要。
如果能采用屏蔽线,那建议采用2芯屏蔽线而不是单芯的。
R27值选用与NTC的R25相同的值,10k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值。
C37的漏电流是有较高要求的。
R28目前的值是没用的,由于U15是高阻的,
故R28的选值应该可以大于R27几倍(3~10倍),并将R28*C38设置为R27*C37的1/2左右。
C38的漏电流同样有较高要求。
R27*C38可以为几百ms的水平。

@taijing33 :那个东西什么都不懂,整天说些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不着调的话,还好没见过谁以为它有本事。
@R2D2 :什么情况
@R2D2 :失败者只能靠对别人攻击才能引起围观着的注目,因为这种人活着是无法通过价值引起别人注意的。
fzyuan这个人这么多年了还在招摇撞骗啊,可惜没骗到什么钱。短线NTC不应该接TVS,长线???工业环境那么恶劣,fzyuan这个骗子在这个论坛混了20年居然没见过???

网友H:
电流信号传输为佳。

网友I:
电流二线制见到你也无地自容

网友J:
这个运放跟随,基本是画蛇添足,串联的100R也太小,100m的导线,看看内阻多大,高温时对精度稍有影响。

网友K:
我做过类似的,不过没用运放,直接AD了,距离最远100米,AD的结果转串口用的无线传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28用1K~10K,注意修正长引线电阻的影响。长引线必然会有干扰,使用数字滤波处理一下(主要是工频干扰)。 ...

我程序中 有温度修正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NTC的回路中不宜接有TVS、二极管等非线性器件,否则抗干扰能力极差(这个最重要)。
线缆的绝缘很重要。
如 ...

C37我用的普通的电解电容,C38用的普通的瓷片电容,tvs我别的产品中没有使用电压跟随器直接到单片机 很多没有焊接的,也没发现单片机io坏掉,反而是由于tvs坏掉而造成测温故障。新的板子由于板子较大,加了电压跟随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电流信号传输为佳。

成本限制啊,。电流信号不现实的,这样两根线加一个探头就能测温了,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运放跟随,基本是画蛇添足,串联的100R也太小,100m的导线,看看内阻多大,高温时对精度稍有影响。 ...

ntc的延长线一般选用0.2或者0.3mm的铜线。估算了一下线阻大约是17欧姆。我以前的产品确实是没有用电压跟随的,直接到单片机io。如果直接到单片机io,现在的串联电阻100欧姆那个应该选用多大的合适?

还不是线损的问题,(可以用校正方法可消除),是干扰的问题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NTC的回路中不宜接有TVS、二极管等非线性器件,否则抗干扰能力极差(这个最重要)。
线缆的绝缘很重要。
如 ...

有在坛里混了20年的顶级屁,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反对在这样的接口放置非线性器件(TVS、二极管之类)。
如果有幅度超过正负2V(或更大)脉冲干扰耦合到传感器(含30~100m线),在C38上,这个干扰将如何体现?

1. 如楼主一样加了SMAJ18A,那么这个干扰的残留就是一个正电压,因为负向脉冲被TVS吸收了一部分,而正向的完全进入下一环节了,这样它们正负向残留的电压的平均值就不为0了。
2. 如果端口完全没有TVS这类非线性器件的钳位,那么通过后面的滤波,干扰的正负向平均电压就是0。

所以,如果非常担心外部有强大的干扰能够穿透R27、R28损坏电路器件,那至少应该把D5换成一个双向TVS,且钳位值应高于VCC。
然而,在传感器及其引线有良好绝缘的情况下,有C37、C38在,除非雷击,我想很少有干扰能穿透R27、R28的。

@taijing33 :滤波方面,这种强干扰的应用,必须使用硬件在信号进入AD或运放之前将干扰抑制在0~VCC之间,否则数字滤波是很难(无法)处理的,采样率应远高于工频频率,数字处理时必须注意市电周期,否则读数会跳会滚。
@taijing33 :各阻容的取值我在前面的帖子都已经细说了。另外,如果测温范围是0~99度,可能R27应该取NTC的R50的阻值,这样可以得到全量程最佳分辨率。外面都已经上百米线了,还在乎内部这0.1米的线干嘛。你这种应用肯定是要求精度不高的,只要内部线路不对信号线有明显干扰就可以了。跟随器的意义不是很大,当然这还跟你AD的采样率有关。
电路中的电容 漏电流不能太大,我用的普通的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漏电流小的电容可以选用
我是模拟电路小白,我认为你说有道理。我以前的板子没有加电压跟随,很多也没有焊接tvs 的。也没有出现问题。反而加了tvs由于tvs质量问题损坏造成很多问题。这次想加电压跟随是因为ntc接口距离单片机io大约十几厘米,还有就是如果不用电压跟随,在ntc接口和单片机io距离十几厘米的情况下。R28选用多大合适?我认为不能太大吧,

网友L:
楼主用的啥型号ntc?

25度 10K 3950

网友H:
这么远的距离,共模差模干扰是避不了的,电流模输出信号,或是就近转换成数字差分信号(如485)才能抗干扰。现在数字传感器(温度)也多,何必自已开发呢?

网友H:
有电源,有运放,为何不做个恒流输出呢?

如果还是NTC传感器,恒流供电的性能会差很多很多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ntc的延长线一般选用0.2或者0.3mm的铜线。估算了一下线阻大约是17欧姆。我以前的产品确实是没有用电压跟 ...

10-100K都可以,电阻前后都加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