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请教KEILC51编译老工程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11):
以前一个在KEIL3下的老的工程,在KEIL C51下编译出的HEX文件与之前完全不同,上电后一直复位,不晓得原因何在,有经验的同学望不吝赐教!使用的芯片是W77E58!有一个警告
*** WARNING L15: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
    SEGMENT: ?PR?_DELAY?DELAY
    CALLER1: ?C_C51STARTUP
    CALLER2: ?PR?SERIAL0?YRY_091228
不同编译环境造成编译结果的文件大小超出了FLASH的范围,

网友A(2022-11-23):
你是不是keil没有**啊?

网友B:
正常来说不应该超出的啊,你编译之前,选择的芯片型号是啥?

网友C:
正常的话,keil是可以向下兼容的啊

网友D:
你看看优化等级之类的,再看看keil3这块,是不是一样

网友E:
属实有这种情况,就是不一样的编译器,就容易出现代码不一致的情况

网友F:
可能是优化等级吧,或者是支持C99啊这些

网友G:
这提示是固件超出么?感觉不像呢

网友H:
唉,用C51就是麻烦,楼主有条件就换成32位的单片机吧

网友I:
这个好像是中断被多方调用了吧,但是好像也没啥影响的

网友J:
你这编译之后,出现code,xdata等等信息么?如果没有的话,就是固件没编译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