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ISC-V MCU 应用开发] mounriver怎么软件仿真?

楼主(2021-10-11):
或者能查看汇编指令,方便排逻辑错误。

网友A:
硬件仿真一样可以看到汇编代码,而且更加真实。软件能仿真ADC吗?

网友B:
直接debug就行了。

网友C:
只用过硬件仿真测试。

网友D:
printf输出不行吗

网友E:
你需要查看什么代码呢

网友F:
一般都串口输出调试信息

网友G:
为什么要软件仿真?

网友H:
keil有软件仿真的。

网友I:
排逻辑错误,很简单。

网友J:
硬件仿真与调时一样的。

网友K:
做调试的时候,可以查看汇编指令。

网友L(2022-04-01):
就是跟eclipse一样的

网友M:
MRS用着还可以的。

网友N:
正常使用方式的

网友O:
可以用串口打印输出要调试的内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