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大MCU]
请教一下hc32f460的adc使用问题

楼主(2021-10-11):
准备将产品从stm32f103移植到460,其他外设都差不多了,ad部分卡住了,使用官方的ad处理例子也进不了中断,调试状态下查看ad的寄存器,各个寄存器数值都是0,ad的配置部分的确是执行了。

网友A(点评):
需要代码吗?

网友B:
可联系我司,我司是华大一级代理,有FAE技术支持,QQ:211423343

网友C:
试试不用ad,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D(2022-03-19):
不是所欲外设兼容,先用华大提供的,用寄存器在你的工程里写一个兼容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