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请教这个过零检测电路怎么改可以输出100HZ

楼主(2021-10-11):
我想搞一个AC12V的过零检测电路,图片中是电路仿真得到50HZ的方波。我想请教一下,这个电路怎么改,能输出100HZ的方波。我想要用运放实现,不想用814/817这类光耦实现,光耦允许的电压偏差小,延迟时间长。求指点。

网友A:
搜一下“倍频电路”看看

网友B:
50Hz采用全波整流后,变成100周的半波,再接你后面的检测电路就可以的了。

仿真试过了,不很。

网友C:
直接用单片机不就可以了?非常简单啊?

网友D:
光耦允许的电压偏差小,延迟时间长?

你要求的电压动态范围有多大?延迟时间有多短?
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618640

网友:
跳变沿检测是微分还是积分来着,检测50hz的跳变沿并且输出就是100hz了

网友E:
需求不明确,没法给回答。

你要说出你最初的需求,你就会发现,其实你要100Hz是误入歧途了。

网友E:
50Hz变成100Hz很简单,也有很多办法,但是估计都不符合你的要求。
比如,你要求100Hz是正脉冲,还是负脉冲?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对齐过零点?还是不需要对齐?
死区时间多少?前导还是延迟?迟滞范围多少?
这些都没说,等于没要求,没要求就等于随便做,但是随便做就等于没法做,因为白费劲。

通过猜测,猜测,猜测,你最大的可能性是想要捕捉交流信号的过零点。
那么如果是这个要求的话,你这个电路其实也已经可以用了。
首先,你输出的波形已经包括了所有的过零信息,只是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而已。
现在的单片机可以选择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中断,这样就能满足你的需求了。

假如非常不幸,你选择了一个古老的只能下降沿才能触发中断的单片机。
那你可以在方波之后处理一下,加一个单稳态电路,或者一个异或门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方波信号引入异或门的一个脚,然后通过电阻引入异或门的另一个脚,同时那个脚上加一个电容,产生一个延迟。
这样,方波的每一次跳变,不管是正跳变还是负跳变,都会在异或门输出产生一个正脉冲,
而稳态的时候,不管输入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异或门输出都是低电平。
这样就能把正负跳变都变成一个脉冲,而且前沿对齐。
如果你不满意正脉冲,只需要在异或门的输出后面再加一个非门,就变成了输出负脉冲,而稳态是高电平。

@QuakeGod :方波要求高低电平对称,如果只要求是矩形波,你的方法就可以了
@cjseng :都数字信号了,不是方波,难道还是正弦波?
你这样输出的不是100hz的方波,不是方波

网友F:
楼主是想要得到过零信号,然后进行控制的是吧
这个检测信号肯定是与实际过零点有提前或延迟的,但是这个时间在信号稳定的情况下是一稳定的值,可以在程序中做时间补偿来处理

网友G:
整流不是100HZ了吗

网友H:
需要更详细的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