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MOS管来料一般检验哪些项目?

楼主(2021-10-11):
MOS管来料一般检验哪些项目?
尤其是电气相关的项目。

网友(点评):
仿佛没有检过,坏了就换

网友:
〓◆ 有关LCD玻璃片的一些基本设计资料 ◆〓俺的压箱底年货

网友:
MOS管来料检验,按照MOS管的质量等级和技术规范来做检验。质量等级低的MOS管,基本的电性能指标VGS,, RDS(ON)等指标要检测。质量等级越高的检测项目越多,比如要做100%筛选,质量一致性检验(A组,B组,C组)等。

网友:
→→ 部分元器件入库检验规程 ←← ,想要就收,178K,已重传

0几年老单位过9001认证时整的,注意保密,不得外传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