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450使用FreeRTOS配置LVGL心跳,屏幕白了

楼主(2021-10-11):
void vApplicationTickHook(){
        lv_tick_inc(1);
}

void test(void *pvParameters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v_ex_spinner_2();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v_task_handler();

        }
}

裸机运行正常,看一上午free的操作还是不懂,请教大神如何修改

      下载视频

楼主:
#define LVGL_TASK_HANDLER_PRIORITY                 (tskIDLE_PRIORITY + 3)        // lvgl task handel
#define LVGL_TASK_HANDLER_STACK_SIZE         (512)

xTaskCreate( lv_100ask_task_handler, "lvgl_task_handler", LVGL_TASK_HANDLER_STACK_SIZE, NULL, LVGL_TASK_HANDLER_PRIORITY, (TaskHandle_t *) NULL );

static portTASK_FUNCTION( lv_100ask_task_handler, pvParameters )
{
        TickType_t xLastWakeTime;
        const TickType_t xPeriod = pdMS_TO_TICKS( 5 );

        // 使用当前时间初始化变量xLastWakeTime ,注意这和vTaskDelay()函数不同
        xLastWakeTime = xTaskGetTickCount();

        for(;;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系统延时函数,周期性阻塞5ms */
                vTaskDelayUntil( &xLastWakeTime,xPeriod );
                lv_task_handler();
        }
        vTaskDelete(NULL);
}

在网络上查到这个结果,这个函数在task.c里,那lv_100ask_task_handler这个该如何写呢

网友A:
屏幕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