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/USB/其他总线] MCP2517_FDCAN无法接收32个字节以上的FDCAN帧

楼主(2021-10-11):
1、MCU:STM32
2、SPI转CANFD mcp2517
问题描述:
我在测试的时候,遇到的问题如下
        场景:使用波特率1M,配置MCP2517的
        REG_CiFIFOCON寄存器的长度为 CAN_PLSIZE_32        -> 可以正常的数据收发
        如果配置超过32个之后,就无法接收到CAN帧了

        使用接口DRV_CANFDSPI_ReceiveChannelEventGet(DRV_CANFDSPI_INDEX_0,pRxFifoObj.fifo, &mcpRxFlags) ; 获取到事件是有的,
        DRV_CANFDSPI_ReceiveMessageGet(moduleId,pRxFifoObj.fifo, &mcpRxObj, mcpRxData.data, MAX_DATA_BYTES); 但是里面的数据内容都是空的

问题:把收发都配置为CAN_PLSIZE_64,目前无法接收到64个字节和48个字节的数据,可以发送64个字节长度的CAN帧,请问,是配置上有特殊的情况吗?

楼主:
配置好后:发送8、12、24、32、48、64个字节都是正常的。
但是接收的时候无法接收到64个字节。48个字节也经常出现异常。丢帧也很严重。
测试方式:调试工具周立功CANFD。使用上位机CANPRO进行调试。

网友A(2024-04-30):
还是随便使用一个带有2路CANFD的单片机用SPI扩展一下吧

SPI-DMA很好用 再扩展几路CANFD很eas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