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M481用IAP跳转到APROM的其他地址启动时,无法进入中断

楼主(2021-10-11):
自己写个IAP放在0-3FFF的前面16K地址,应用程序放在4000之后的地址,在IAP运行时然后跳转到4000地址运行应用程序,发现应用程序能正常运行,但就是中断无法进入,请问是哪里问题?当应用程序放在APROM的0地址时都能正常运行,中断也正常。

网友A:
IAP里面是不是对中断进行了配置和操作,在进入APP后,重新初始化一下。

网友B:
你的中断向量表没有改过吧?

网友C:
中断向量表要映射过去,要使能IAP功能然后调用中断向量表映射的函数

网友D(2022-05-29):
大概率是中断向量表没有映射过去,中断向量表好像是启动地址+4的位置,具体还要看下映射这块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