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I超标只优化PCB走线能解决么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1-10-12):
楼主有频谱分析仪+近场探头,找吧。看你都是高频部分超标。往单片机和那个显示芯片上找。电源前级加lc滤波。前后滤波电容,在并个1-10nf的电容。D2并联个rc。
你这个超的不多,应该不需要大改。也加不了什么东西。
单片机和显示芯片供电,要加磁珠,经磁珠再到去耦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