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 cadence里改元件如何使其他元件丝印不变

楼主(2021-10-11):
问题如图
cadence里改元件如何使其他元件丝印不变

网友A:
这个不应该啊,你没设置组合?

网友A:
你是做了更新器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做了更新器件吧

网友A:
源文件放上来看看?

网友A:
database check
执行下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tabase check
执行下试试?

知道问题了

楼主:
原本是上图解决方法,但是,又发现我原本以为的丝印层,本质是class  MANUFACTURING 、、subclass      AUTOSILK_TO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