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型号推荐

楼主(2021-10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一般都是官网查

网友B:
找VDS20V或12V或更低的管子,Vgs开启电压绝对更低。
例如2301 2302之类的管子,Vgs开启电压就不到1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VDS20V或12V或更低的管子,Vgs开启电压绝对更低。
例如2301 2302之类的管子,Vgs开启电压就不到1V。 ...

收到,谢谢坛友赐教,这个问题在选择时都需要考虑哪些参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