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不能进外部中断

楼主(2021-10-11):
void main (void)
{
EA=1;
EX0=1; // 设定接受INT0的中断
TMOD=0x01; /*定时器初始化*/
TH0=0xff;
TL0=0xf6;
TR0=1;
ET0=1;//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,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

while(1);
}

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,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
static void decode(void) interrupt 0 using 2 //外部中断函数 内容为红外遥控器解码函数、
{红外要红解码的内容,因较长未列出}

请问下问什么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了??请高手解答!!!!!

网友A:
外部0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的优先级啊。。。

网友B:
是不是开了外部中断0不能进定时器

网友C:
应是楼主的中断设置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D:
我不知道该怎么进行5个数组的比较,三个我会就用if

网友E:
或者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

网友F:
你开了T0中断,而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。。

网友B:
没有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。

网友E:
检查程序 寄存器的设置看看

网友F:
这个要检查下响应的外部中断的开启了么

网友G:
这个的看下外部中断的触发条件的是否满足的。。

网友H:
能进入其他中断吗

网友I(2024-03-27):
断优先级冲突

网友J:
优化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

网友K:
尝试增加定时器的初值,减少定时器中断的频率。

网友L:
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误

网友M:
定时器初值设置问题

网友N:
设置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