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MA82G5Bx定时器0可以设置到微秒级别么

楼主(2021-10-11):
24M晶振,设置定时器0模式1,装填初值是TH0 = 0xFC;TL0 = 0x18;定时周期1ms还是比较准确的。想要进一步设置定时器为1微秒,应该只需要把初值设置成TH0 = 0xFF;TL0 = 0xFF;,一次就溢出,会变得不准确,手头没有示波器,请教下大家怎么设置的,能贴部分代码就更好了

网友A:
24MHz晶振,按12T计数模式,计算周期是0.5uS,按1T计算模式计数周期是1/24uS。
所以你的设置不会得到你所需的定时时间。
对定时器本身来说,不管1mS还是1uS都会是精确的。
不准确是因为软件进中断及重装数据需要时间,而且可能1uS之内不一定能跑完所有指令。
要短时间精确的话,定时器用模式2,且软件保证中断(或查询)处理时间一样。

网友B(2021-11-11):
这是多高的精度,要定1us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