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MPLAB X IDE 5.5与MCC5.0正确的启动方式

楼主(2021-10-11):
#申请原创# @21小跑堂

看到多个网友发帖说最新版的MCC启用不了,打不开,不是这样的,是新版的改版了,跟之前的版本启动后差异很大,可能误以为没有启动成功。
接下来我从MCC安装、建立工程,启动MCC,配置,完整的给大家演示一下。
安装好MPLAB X IDE5.5与XC8编译器后,通过插件管理器安装MCC插件,目前最新版是5.0版本。

安装完成后,安装提示确认重启软件,之后会弹出如下窗口进行配置。

完成MCC的配置后,自动进入软件默认界面如下所示

显示的是我当前连接电脑的开发板的型号相关信息
安装如下顺序创建一个工程

接下来进入如下界面,选择你所用的单片机相关信息

选择编译器xc8,记住这个xc8一定要安装,不然你没法用了。

下一步后,设置工程名字与存储位置,文件的编码格式

单击完成,完成工程创建。
此时,工程创建完成,我们再看MCC的按钮已经由灰色点亮了。我们可以单击下图的按钮启动MCC

或者通过如下方式启动MCC,(有时候工具栏快捷按钮没法显示,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启动MCC)

单击MCC按钮后,开始家在MCC工具,第一次启动,加载较慢,耐心等待。

MCC启动成功,如下图所示,跟之前的版本差异很大,很多不明真相的小伙伴以为没有启动呢

请注意下图所示位置。

单击后,可以进入下面的页面,根据需要有这两个可以选择,可以点开看看。

然后回到页面开头,单击这个完成。

之后会转圈圈一会儿,根据你的选择加载相关内容。
过程中,会弹出node.js的东西要访问网络,并有加载内容的消息弹出,你允许就行了。
终于你看到了你想看到的内容,就是下面这个页面。后面的我不说,你也会了吧?

网友A:
我去,难怪跟那些老帖里面说的不一样,变了。

网友B:
只显示:
MCC Content Manager Wizard
The selected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any of the content types
MCC Classic
MCC Melody
MPLAB Harmony

怎么都不行 又换回4.2.1 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只显示:
MCC Content Manager Wizard
The selected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any of the content types

Supported Families
PIC16F152xx
PIC16(L)F188xx
PIC18FxxQ10
PIC18FxxQ43
PIC18FxxQ40
PIC18FxxQ41

网友D:
这个安装过程,要多久呢?
安装必须要有网络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安装过程,要多久呢?
安装必须要有网络么

是的,安装插件默认是联网安装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安装过程,要多久呢?
安装必须要有网络么

网速可以的话,大概五分钟就下载并安装好了。

网友E:
MARK,回头看看,我现在用的老版本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Supported Families
PIC16F152xx
PIC16(L)F188xx

不是不支持,   实际上就是MCC版本问题,   MCC4.2.1 版是没问题的,   而且 老版本用过MCC  , 新的MCC 5.0也是可以启动就, 但就是新建的文件不行

网友F:
版主你好,请问为什么我的MCC启动后是这个界面呀?然后就进不去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版主你好,请问为什么我的MCC启动后是这个界面呀?然后就进不去了。

我的也是这样,如何解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版主你好,请问为什么我的MCC启动后是这个界面呀?然后就进不去了。

显示你选择的芯片不支持MCC啊,你选的哪个型号,发给我。我给你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的也是这样,如何解决?

你选的哪个型号的芯片,我帮你们看看是不是支持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显示你选择的芯片不支持MCC啊,你选的哪个型号,发给我。我给你看看。

版主,我的芯片是PIC16F18323,新版MCC支持这款芯片吗?
我用前一个版本这个芯片是支持的。只是我的IDE是5.5版本的,MCC每次打开软件都要重新激活才能用。我刚才更新到最新版本,就出现以上的界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版主,我的芯片是PIC16F18323,新版MCC支持这款芯片吗?
我用前一个版本这个芯片是支持的。只是我的IDE是 ...

这个芯片不支持的,所以显示那个界面了,刚才试了一下,这个芯片我打开也是这样,提示的内容是不支持。

@hyxstrive :可以的,从官网下载,然后手动安装。
那请问版主,我能不能用回老版本?

网友H:
我想提个问题是,mcc5.0和4.2.1比较起来究竟是升级还是降级?那么多不支持的型号在老版本里都是支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想提个问题是,mcc5.0和4.2.1比较起来究竟是升级还是降级?那么多不支持的型号在老版本里都是支持的 ...

应该是软件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,一些型号新的支持文件还没被收录进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想提个问题是,mcc5.0和4.2.1比较起来究竟是升级还是降级?那么多不支持的型号在老版本里都是支持的 ...

我也很不适应新的,启动太慢了。我新买的高配电脑启动MCC5.0都卡的很,好几分钟才加载出来。

新版是不是增加了好多库函数和驱动函数呀?像MDK那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版主,我的芯片是PIC16F18323,新版MCC支持这款芯片吗?
我用前一个版本这个芯片是支持的。只是我的IDE是 ...

升级MCC到5.0.3,今天刚更新的版本,之前的MCC5.0.0是真的有问题,已经修复了,赶紧升级到5.0.3,即可正常使用,支持你使用的这个芯片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升级MCC到5.0.3,今天刚更新的版本,之前的MCC5.0.0是真的有问题,已经修复了,赶紧升级到5.0.3,即可正 ...

谢谢版主

网友G(2021-11-11):
引用 楼主:
你选的哪个型号的芯片,我帮你们看看是不是支持。

pic33ep64gs504、pic33ep64gs804

网友I:
SEVERE: Invalid configuration file.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这个芯片不支持的,所以显示那个界面了,刚才试了一下,这个芯片我打开也是这样,提示的内容是不支持。 ...

网友K(2022-10-13):
楼主,我的是PICMX32,选择的是Harmony,但是到这一步Optional Content无Libraryies、Drivers可供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楼主,我的是PICMX32,选择的是Harmony,但是到这一步Optional Content无Libraryies、Drivers可供选择 ...

会不会是需要单独安装,你去官网看看有没有。如果没有,试试不选那个能否正常使用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会不会是需要单独安装,你去官网看看有没有。如果没有,试试不选那个能否正常使用 ...

不选择是不可以的,libraryies和drivers可以下载好放到哪个路径下面吗

网友K:
参考这个教程下载好了,Github太慢了,要用Gitee                https://www.microchip.com.cn/newcommunity/Uploads/202004/5e84352ee9955.pdf

网友K:
如果还有问题,可以考虑安装路径不要有空格,中文路径就不能有

网友L(2023-05-01):
引用 楼主:
升级MCC到5.0.3,今天刚更新的版本,之前的MCC5.0.0是真的有问题,已经修复了,赶紧升级到5.0.3,即可正 ...

请问哪个版本支持dsPIC33FJ32MC204呀

网友M:
MPLABx PICKIT 3需要驱动程序嘛

网友N:
如何使用MPLAB IDE v7.51

网友O:
mplab x ide如何调出内存使用情况

网友P:
怎样实现MPLAB X IPE的自动烧录

网友Q:
MPLAB X IDE怎么烧录hex文件

网友R:
如何调整mplab ide 界面字体大小

网友S:
hello楼主,我这个工程使用的芯片是dsPIC33CK256MC,在启动MCC之后的选项中classic选项是灰色的,我在微芯官网看到的说法是melody是新的库,功能更多,但是在MCC里显示的是classic版本支持的功能更多,这正常吗

网友T(2023-06-05):
Serious: invalid, configuration file。

网友U:
安装过程中,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得到它,安装时一定要有网络

网友V(2023-07-09):
安装MPLAB X IDE 5.5与XC8编译器,并安装MCC插件。

网友W:
在MPLAB X IDE的主界面中,您可以选择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或打开一个已有的项目。如果您要创建一个新项目,请选择"File"(文件)菜单,然后选择"New Project"(新建项目)。如果您要打开一个已有项目,请选择"File"(文件)菜单,然后选择"Open Project"(打开项目)。

网友X:
选择适当的微控制器型号和编译器版本。如果您需要使用 MCC 编译器,可以在“编译器”选项卡中选择 MCC,并点击“添加”按钮将其添加到工程中。

网友Y:
始终感觉MCC少了点什么,不知道是不是涉及专利问题

网友Z:
可以从Microchip官方网站上下载并安装这些软件。

网友AA:
使用 MCC 编译器,可以在“编译器”选项卡中选择 MCC,并点击“运行”按钮来运行工程。运行时,MCC 会将编译后的代码下载到微控制器中,并在调试器中显示运行结果。

网友AB:
在MPLAB X IDE的“插件管理器”中安装了MCC插件了吗

网友AC:
在MCC 5.0中,你可以通过图形界面进行设备和外设的配置。根据你的需求,选择适当的外设模块,并进行配置和引脚分配。完成配置后,点击"MPLAB X"按钮将生成相应的代码,并将其添加到你的项目中。

网友AD:
“工具”菜单中看到一个名为“MPLAB Code Configurator”的选项。单击该选项即可启动MCC 5.0。

网友AE:
PIC18F87J10 的MCC 好像没有

网友AE:
博主   有 PIC18F87J10 的MCC么 或者是工程  急需 可以发我邮箱919818592@qq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博主   有 PIC18F87J10 的MCC么 或者是工程  急需 可以发我邮箱

这个厂家没有提供例子,需要自己编写了。你看看MCC支持不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博主   有 PIC18F87J10 的MCC么 或者是工程  急需 可以发我邮箱

貌似你用的这个芯片不支持在MCC里配置。

网友AF:
如果你的项目需要烧录到目标设备上进行调试,你可以选择适当的调试工具(如MPLAB ICD等),并按照其文档和使用说明进行烧录和调试操作。

网友AG:
在MPLAB X IDE 5.5的项目窗口中,选择"Tools"(工具)菜单,然后选择"Embedded"(嵌入式)子菜单。在子菜单中,选择"MPLAB Code Configurator"(MCC)选项,它将打开MCC 5.0。

网友AH:
马克,回头看,我现在用的是旧版本。

网友AI:
如果您有任何疑问,可以考虑安装路径没有空格,不能有中文路径

网友AJ:
Mplabx,选择需要的驱动程序

网友AK:
serious:,invalid,,configuration,file。

网友AL(2023-09-05):
如何使用MPLAB, IDE, v7, 51

网友AM:
在安装过程中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它,并且在安装过程中必须有网络

网友AN:
如何调用内存使用MPLAB, X和IDE

网友AO:
如何实现MPLAB, X和iPhone的自动刻录

网友AP:
Serious:, invalid, configuration, file。

网友T:
如何用MPLAB, X和IDE刻录十六进制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