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 内部FLASH作EEPROM

楼主(2021-10-11):
STMFLASH_Read(0X08020000 ,(u16*)datatemp,2);用正电原子STM32F103内部FLASH作EEPROM读的时候程序会卡死。为什么,一直没找到原因

网友A:
看看库里面有没有例子。

网友B:
手册上关于FLASH的操作的描述,内容不长,建议看一下。

网友C:
这样就知道原理,调调底层就能解决问题了

网友D:
是不是在while循环那卡死的

网友A:
供电稳定不稳定

网友E:
我估计你可能卡死在死循环里边了  建议楼主看看底层协议

网友F:
作为技术员,不建议直接使用这些别人做好的函数,否则会导致: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。直接套用别人的东西,对自己掌控主板的运行状态可以说:百害而无一利。。。读写FLASH,这些简单的底层驱动,肯定要自己写,否则后患无穷,极端情况:BUG导致把自己的代码区擦掉。

网友G:
读FLASH直接寻址访问就好了啊

网友H:
晶振起振了吗

网友I:
是不是地址不对啊

网友J:
在什么时候卡死的呢

网友K:
我还是喜欢用别的写好的代码

网友L:
看一下起始地址对不对

网友M:
是不是越界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