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S103的IIC引脚需不需要上拉电阻

楼主(2021-10-11):
STM8S103的IIC引脚需不需要上拉电阻

楼主:
用STM8S103驱动IIC的OLED屏幕,用模拟IIC的方法,使用了PB4,PB5(别的引脚也试过效果一样),外部没有加上拉电阻,引脚配置成推挽模式(我也知道PB4,PB5只能设置OD模式)。结果是驱动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我知道这两个引脚是OD模式的,可我这样为啥可以正常驱动呢?

网友A(点评):
这里PB4 PB5真开漏,需要外加上拉电阻,否则没法输出高电平的。你确认下是否电路别的地方在线路上有上拉电阻了。

楼主:
正常的IO口都可以模拟IIC进行通信。

网友B:
需要上拉电阻的。

网友C:
你iic访问的是什么芯片呢

网友D:
是不是外置了上拉电阻了?

网友E:
测试信号了吗?

网友F:
以前东mpu6050得用上拉电阻的

网友G:
芯片构造的问题

网友H:
是不是配置错误了?

网友I:
STM8S103没有用过。

网友J:
别的引脚也试过可能是LED的问题

网友K:
应该加上拉电阻,不能因为没加能工作就忽略这个器件。这是做事的原则。

网友L:
这个不一定稳定的。

网友D:
stm32应该不可以的。

网友M:
一般iic驱动能力不足的。

网友N:
可能配置的上拉模式了。

网友H:
这个也跟芯片有关系的 。

网友D:
这个不是内部弱上拉电阻吗

网友C:
有的芯片可以的。

网友O:
这个可能跟芯片有关系的。

网友G:
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信号怎么样

网友P:
上拉电阻能够保证波形的稳定。

网友Q:
测试一下别的芯片吧

网友I:
应该需要啊

网友I:
当然需要了

网友L:
od模式是什么模式啊

网友R:
最好加上 这样稳定一点

网友G:
我觉得还是加上好

网友S:
看是使用的什么芯片

网友T:
大部分需要上拉电阻

网友U:
有的芯片需要外接

网友V:
看相关手册说明

网友W:
有内部上拉吗

网友X:
f1的好像需要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