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编译时出错问题

楼主(2021-10-11):
这是什么错误,该怎么办。求大神指教

网友A:
重复定义了

网友B:
串口1中断重复定义了;

网友C:
运行多长时间出现的这问题,也可能是程序的小bug出现了

网友A:
把stm32f10x_it.c里面 的串口1中断函数干掉

楼主:
明白了,我再试一下。

楼主:
我现在去干一下。哈哈

网友D:
USART1_IRQHandler 在stm32f10x_it.c和main.c中都有定义。

网友E:
要么定义了两次,要么就是没有extern外部申明。

网友F:
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啊

网友G:
定义重复的问题

网友H:
哪里有错误啊 我这里看不到啊

网友I:
不知道 看不到错误

网友J:
是不是重复定义了啊

网友K:
我怎么没看见错误信息啊

网友L:
那里重复定义啊?

网友M:
重复定义直接报错

网友N:
根本就运行不了啊

网友O:
这种时候额错误比较好解决

网友P:
楼主删掉图片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