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WM寄存器

楼主(2021-10-11):
PIC16F1507的PWM寄存器,如图所示是啥意思?
PWMxOUT:PWM 模块输出值位
PWMxPOL:PWMx 输出极性选择位
1 = PWM 输出为低电平有效
0 = PWM 输出为高电平有效

网友A:
高电平有效就是高电平时间/(高电平时间+低电平时间)是占空比

网友B:
PWMxOUT:输出使能,就跟稳压电源上的输出开关差不多

网友C:
信号在,要不要从引脚上出来

网友D:
PWMxPOL:这个你就理解成极性反转控制就行了

网友E:
一般情况我们说占空比是高电平的时间占比,通过这个你可以很简单的变成低电平的占比。

网友F:
就是方波的产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