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编程思路

楼主(2021-10-11):
用独立按键控制流水灯的方向,按一下流水灯从亮的地方反向流转,求教思路,想了很久还没解决,谢谢好心人了。

网友A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key1 =P2^0; //按键1
sbit key2 =P2^1; //按键2
sbit key3 =P2^2; //按键3
uchar flag1=0,flag2=0,flag3=0;
void delay_ms(uint z)
{
     uint i,j;
     for(i=0;i<z;i++)
     for(j=0;j<110;j++);
}
void O_to_E() //1,3,5,7与2,4,6,8交替闪烁
{
     P0=0Xaa;
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P0=~0Xaa;
     delay_ms(200);
}
void key_scan()    //键盘扫描
{
     if(!key1)
     {
          delay_ms(10);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if(!key1)
          flag1=1;
     }
     if(!key2)
     {
          delay_ms(10);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if(!key2)
           flag2=1;
         }
     if(!key3)
     {
          delay_ms(10);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if(!key3)
           flag3=1;
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uchar i;
  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if(flag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一按下?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//从左至右亮,每次一盏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(0x80>>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2||flag3){flag1=0;break;}        //如果有其它按键按下响应其它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if(flag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一按下?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 //从右至左亮,每次一盏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(0x01<<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||flag3){flag2=0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flag3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O_to_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奇偶交替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||flag2)flag3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B:
八位数码管采用共阳极接法(所有阳极接一起接Vcc,阴极接P0口)
按键分别接P2.0  P2.1  P2.2(低电平有效)

网友C:
如果能弄清高低位就好了。。

网友D:
加一个键盘检测程序,然后里面写左右循环。。

网友E:
应该是采用了空循环做延时,改用定时器做延时就好了

网友F:
如果不用定时器和中断,那就把你的延时函数做成 循环检测按键,检测到按键就把方向变量反一下。

网友G:
做个标识位,
按键改变标志位,
流水灯,根据标志位确定方向

网友H:
如果用空循环等待,把按键接到中断,用中断方式读按键也行得通。

网友I:
这个都不明白,C语言需要好好复习了。

网友J:
两个办法:一轮询方式  不触发按键 1 -10 10 -1依次点亮,实现这个需要有两个循环 一个正向循环 一个反向循环,按键触发直接切换循环
              二 扫描方式    不触发按键  1-10 10-1  根据一个标记值判断大于等于10就做减减操作,小于等于1时就做加加操作,按键触发就切换 该减减的就加加或者该加加的就减减

网友K:
用一个字节变量表示LED位数,按键控制这个变量的递增或递减,一个任务负责取变量并点亮LED。

网友L:
楼上回复思路不错

网友I:
各位坛友的回复都不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