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 防真结果不对

楼主(2021-10-12):
各位高手麻烦看看,这个电路理论分析,直流状态输出应该是3V,仿真是3.2V,差别有点大。

楼主:
应该是输入偏置电流太大的原因。

网友A:
100倍的增益,才200mV误差,不算大,去查查LM324的失调电压。
偏置电流肯定起不了这么大的浪。

输入共模电压可能偏高了,把电源电压提高一点再看看。

网友B:
100倍的增益,才200mV误差,不算大,去查查LM324的失调电压

网友C:
我试了下,我的结果正常,和口算基本一样

网友D:
要知道,324典型失调1.5mV,100倍时候差异200mV,说明模型的失调电压设置为2mV,完全在正常范围内。

网友D:
这个仿真,其实就是测量运放失调电压的典型线路,测量出来的失调电压,减去基准,然后除以倍数,这里可以算100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