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这个函数定义,大神能给讲解下么?

楼主(2021-10-12):
void      (* XferCpltCallback)( struct __DMA_HandleTypeDef * hdma);

倒来倒去,一加*就倒乱了~~~

网友A:
XferCpltCallback是个函数指针

网友B:
这个不是函数定义,而是变量定义,这个变量是个函数指针变量,它的类型是 void (*)( struct __DMA_HandleTypeDef * hdma)

网友C:
也遇到过这种,
就是用的时候,照葫芦画瓢了~~~
我的C学的一般~~

网友D:
只有函数头吗

网友E:
如何区分函数定义和变量定义呢

网友F:
应该是一个指针

网友G:
这是函数指针变量

网友H:
我就是画瓢了

网友I:
用的时候就糊涂了

网友J:
一遇上指针就乱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函数定义,而是变量定义,这个变量是个函数指针变量,它的类型是 void (*)( struct __DMA_HandleTy ...

感谢指导
还是模模糊糊的感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指导
还是模模糊糊的感觉

普通变量定义:          int Var;
普通指针变量定义:   int* pVar;
普通函数声明:         void func1();
对应的函数指针定义: void (*func1)();
      和普通指针定义类似,函数指针也是加一个*,只不过这里不能把括号去掉之后写成void *func1();因为这种写法其实就是 void* func1();可见,它也是一个普通函数的声明,只是返回值类型变了而已。
函数指针的调用:     (*func1)();
      调用的时候和定义的时候有点区别,可以去掉括号直接写成 func1(); 因为没有返回值类型,不会产生歧义了。
函数指针的类型:  普通函数的声明由  返回值类型 函数名称(参数类型列表) 组成,对应的函数指针类型就是 返回值类型 (*)(参数类型列表)

楼主(2021-11-16):
引用 网友B:
普通变量定义:          int Var;
普通指针变量定义:   int* pVar;
普通函数声明:         void func1 ...

不是感谢,是非常感谢!!

网友K:
函数指针,看书

网友L(2023-03-05):
这里是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成员

网友M(2024-05-01):
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,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(T3、T4)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、C2。

网友N:
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

网友O:
根据这些指标,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