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电路中开关管断开且二极管正偏和零偏时的电流

楼主(2021-10-12):
BOOST电路中开关管导通,那么电感电流按一定的斜率上升至IL0。

然后开关管断开,那将进入二极管正偏,即有iD。随着时间推移,iD可能下降至零,那么二极管零偏

随后若开关管继续断开,那将进入二极管反偏电感电流维持零,意味着电感电压为零(即电感两端电压都是Vdc)。

下面着重分析开关管断开且二极管正偏和零偏时的电流,而其前后两个过程由于二极管反偏致使电路分析相对简单。

楼主:
上面给出了欠阻尼下的情形,下面看过阻尼

楼主:
注意上面给出了电容C相对很大的情况,即通常的近似分析

楼主:
注意上述VC0,若达到各周期VC0相等,那就进入到了稳态过程

此外,给出所有参数(包括开关管的导通和断开时间),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整个过程(包括暂态和最终的稳态)。

楼主:
上面给出了系统“欠阻尼”和“过阻尼”两种情况,感兴趣的可以试着分析其“临界阻尼”的情形。

楼主:
最后强调一下,上述分析未考虑电路的分布和寄生特性。若考虑相应特性,那么分析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当然,定性或粗略量化分析或阐述一下也许可能。

网友A:
零偏,亦就是 等电位,PN结 不是该已进入 截止区 了吗 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零偏,亦就是 等电位,PN结 不是该已进入 截止区 了吗 !

这里采用理想二极管模型,有

  正偏:id > 0, ud = 0
  零偏:id = 0, ud = 0
  反偏:id = 0, ud < 0

对于一般二极管模型,有

  正偏:第一象限特性曲线
  零偏:原点
  反偏:第三象限特性曲线

网友B:
都令C无穷大了,L/C 多大?到底是该欠阻尼还是该过阻尼, 是不是有些逻辑前后矛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令C无穷大了,L/C 多大?到底是该欠阻尼还是该过阻尼, 是不是有些逻辑前后矛盾?

  ...

对于过阻尼,若L和R固定那么增大C会进入到欠阻尼。欠阻尼则按相应的情况处理。

如果L和R随之变化(保持过阻尼,但a和b都趋于零),由上述分析结果一致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里采用理想二极管模型,有

  正偏:id > 0, ud = 0

Id=0 ,则  Ud=0 , 反过来呢 ?!
非超导世界,没电动势不会形成电流,
非绝缘物料,没电流通过就不会有压差,
所以,反过来也成立,这样,理想二极管 在零偏时,Id 都是零,不管是  常开,常闭还是回差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