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32.786晶体,对应12pF电容,个别有问题。

楼主(2021-10-12):
最近打样5块板子

第一块上来程序就跑不起来。
后来屏蔽了RTC,程序运行。

折腾一溜够,把晶体旁的电容重新焊了个12PF的,恢复正常。

其余四块,三块正常,一块同样问题。

现在也不知道是委外给焊接错了,还是12Pf的电容有问题。

一直都是32.768 配合12pF使用,感觉问题不大。

各位,你们的电容,用多大的

网友A:
关于这个问题,ST有篇笔记有做专门介绍,AN2867  STM8/STM32振荡电路设计指南

这个电容原则上根据晶振厂家 给出参数做计算后选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于这个问题,ST有篇笔记有做专门介绍,AN2867  STM8/STM32振荡电路设计指南

这个电容原则上根据晶振厂家 ...

好的,多谢推荐资料。
我怀疑,这个电容是给我焊接错了,明显其他器件是机贴的,这两个电容是手焊的。

网友B:
貌似直接照着原子的开发板抄的~~~~

网友C:
能搭配15p的电容吗

网友D:
厂家不一样配置也不一样吗

网友E:
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

网友F:
这个文档很有参考价值

网友G:
电容差一点有多大影响呢

网友H:
需要高精度的电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