切换系统时钟注意事项

楼主(2021-10-12):
  1. __IO uint32_t i_delay = 0;
  2. RCC->CFGR |= RCC_CFGR_HPRE_DIV4;
  3. for(i_delay=0xffff; i_delay >0; i_delay -- );

网友A:
一般什么情况下,会切换系统时钟

网友B:
MCU初始化时就是先用内部RC做为时钟源,当外部晶振准备好后,就切换到外部晶振。

楼主:
应该是IAP升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。
保持时钟一致就好了,个人觉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