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【干货】嵌入式linux中的关机和重启命令

楼主(2021-10-12):
我们在使用linux虚拟机时,不能像Windows一样的直接关机,这样关机不利于linux虚拟机的再次使用,且可能会导致有些文件的丢失,以至于虚拟机系统出错,不能使用等情况。因此,给大家分享一些小技巧——嵌入式方向-linux中的关机命令

一、在linux当中,常用关机命令如下
通常上,当你想要关闭或者重启你的机器时,你会运行下面之一的命令:

1、关机命令
(1) halt ——立刻关机(2) poweroff ——立刻关机(3) shutdown -h now——立刻关机(root用户使用)(4) shutdown -h 20 ——20分钟后自动关机

2、重启命令
(1) reboot ——立刻重启(下面为root用户使用的重启命令)(2) shutdown -r now ——立刻重启(3) shutdown -r 20 ——20分钟自动重启(4) shutdown -r&nBSP; 21:10 ——在时间为21:10的时候重启
注:通过shutdown命令设置的关机和重启,可用shutdown -c命令取消重启

二、关机命令浅析
1、Shutdown关机命令:安全关机命令(推荐使用)
(1) shutdown是通关参数-h或-r配合来完成关机或重启,不过在linux中只有拥有root权限才可使用该命令,即使用该命令需要先获取root权限。
(2) linux虚拟机不可以使用直接切掉电源的方式进行关机,主要是由于它的后台运行着许多进程,强制关机会导致进程的数据丢失使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,甚至损坏有些系统中的硬件设备。
(3) 在系统关机前使用shutdown命令,系统管理员将通知所有登录用户系统将进行关闭,将login(登录)指令冻结,同时所有的进程(process)都会收到信号。
(4) shutdown执行的关机或开机命令,是送信号给init,要求init改变运行级别,关机或重启实际上是运行级别的调整。因此,我们也可以用init直接调整运行级别(runlevel)来实现开关机。
注:init是所有进程的父进程(祖先),进程号始终为 1,所以发送term信号给init会终止所有的进程。其定义了8个运行级别,init 0为关机,init 1 为重启。

shutdown命令示例:
# shutdown# shutdown now# shutdown 22:00# shutdown -p now   ### 关闭机器# shutdown -H now   ### 停止机器# shutdown -r 09:00  ### 在 09:00am 重启机器
要取消即将进行的关机,只要输入下面的命令:# shutdown -c

2、Halt关机命令:最简单的关机命令
(1) halt通知硬件来停止所有的 CPU 功能,但是仍然保持通电。你可以用它使系统处于低层维护状态。但注意在有些情况会它会完全关闭系统。
(2) 用halt命令来关机时,实际上调用的是 shutdown -h。其执行时将杀死应用进程,执行sync系统调用文件系统写操作,当写操作完成后就会停止内核。
halt 命令示例:# halt   ### 停止机器# halt -p   ### 关闭机器# halt --reboot   ### 重启机器

3、Poweroff关机命令:
poweroff是常用的关机命令,poweroff会发送一个 ACPI 信号来通知系统关机。它的用法和halt的用法差不多。
poweroff命令示例:# poweroff   ### 关闭机器# poweroff --halt   ### 停止机器# poweroff --reboot   ### 重启机器

4、reboot重启命令:
reboot重启命令是引发主机重启,它的工作过程和halt关机过程差不多。
reboot 命令实例:# reboot   ### 重启机器# reboot --halt   ### 停止机器# reboot -p   ### 关闭机器
通过以上内容,给大家解释了 shutdown、poweroff、halt 以及 reboot 命令。分析了当可用选项执行的时候它们实际做了什么。如果你想深入 Linux 服务器管理,那么为了有效和可靠的服务器管理,这些重要的 Linux 命令是需要大家完全理解的。这样,当你想要关闭或者重启你的机器时,你就知道该选择哪一种命令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