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请教PIC12F1840单片机MCLR引脚用法

楼主(2021-10-12):
请教二姨家各位大神,请问PIC12F1840的MCLR引脚如何操作能当输出使用,用来驱动LED灯?
我查了手册说明了RA3/MCLR引脚如果用作通用端口只能作输入用,但是我有个产品是外购的,就是用PIC12F1840的RA3/MCLR引脚作输出驱动LED亮灭的。我很纳闷,故此来请教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,可以用此引脚驱动LED的。原理图实现就跟下图一样。

网友A:
根据以往的使用过PIC 8位MCU 的特点, MCLR 管脚一般只有IO 输入功能。

我也反复查阅了相关资料,没有找到PIC 8位单片机MCLR引脚当作输出用的。但是我手上就有一批板子,丝印12F1840,印Microchip的LOGO,它的第四脚RA3/MCLR引脚输出驱动LED,我很疑惑和纳闷,所以来论坛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这么用过,或怎么实现MCLR能输出驱动LED的。

网友:
仔细研究数据手册

不能输出

网友B:
仔细看数据手册,上面有说明的

是不能输出的

网友C:
http://news.**/mcu/article_2017120336509.html
https://www.21ic.com/app/mcu/201810/765629.htm
楼主可以看这个**, 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仔细看数据手册,上面有说明的

是不能输出的

这个我看过了,我的意思是,我手头确确实实有个板子,丝印12F1480的Microchip的**,然后它的第4引脚即RA3/MCLR引脚,作为输出使用驱动LED的亮灭。难道是假的PIC芯片吗?PS:产品是供应商开发生产的,本来是用合泰的MCU,但是芯片供应紧张,建议我们用Microchip的芯片,然后这一批产品过来就是12F1480的芯片了。正因为PIC单片机MCLR引脚在官方手册上明确标明不能作为输出使用,所以我才有这个疑问的。

加了以后方便沟通
你加我QQ:251566208或者微信13915545338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news.**/mcu/article_2017120336509.html
https://www.21ic.com/app/mcu/201810/765629.htm
楼主可 ...

这个**我看过,它的实现原理可能是利用芯片的BUG,给整个RA端口弱上拉,利用弱上拉的电位作为输出驱动MOS管。但是我的疑问是它直接经过一个限流电阻驱动LED亮灭。

@huarana :好的
你最好把你看到的实物的图纸画出来,才好分析

网友D:
PIC12F1840的MCLR只能作为数字输入,不能作为数字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news.**/mcu/article_2017120336509.html
https://www.21ic.com/app/mcu/201810/765629.htm
楼主可 ...

电路很简单,就几路模拟输入和几路输出,但它就是用RA3输出驱动了LED

@huarana :应该不是内部上拉功能实现,因为我测量过当输出高电平时电压有4.8V(5V工作电压下),如果是内部上拉,测量的电压 绿色LED的话大概在2.5V左右。我回头实际测量下。
内部弱上拉启动以后 ,如果电量led需要的电流很小的话,是可以点亮这个led的。 你可以试试卡。

网友B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下mclr脚的波形,如果出现高低高低的脉冲就不对,那芯片品质就有待考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下mclr脚的波形,如果出现高低高低的脉冲就不对,那芯片品质就有待考证的 ...

我只是用万用表看了电压有4.8V多,示波器明天观察下。

示波器量的有结果了么

网友E:
LED需要的电流多少?

网友F:
能输入就能当开关用,自然就能驱动LED, 但是楼主确定上图是实测的还是你推测的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能输入就能当开关用,自然就能驱动LED, 但是楼主确定上图是实测的还是你推测的? ...

乱扯

网友H:
这个原理图是你自己画的还是官方的呢,可能是内部上拉,导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原理图是你自己画的还是官方的呢,可能是内部上拉,导通了

这个原理图是我按照实物画的,大概就是这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LED需要的电流多少?

1个引脚驱动两个LED灯,电流没实测,计算出来大概20多mA了,这相当于一个IO口最大驱动能力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下mclr脚的波形,如果出现高低高低的脉冲就不对,那芯片品质就有待考证的 ...

波形观察了,输出高电平时也是很平稳的一条直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能输入就能当开关用,自然就能驱动LED, 但是楼主确定上图是实测的还是你推测的? ...

图是按照实物测出来的,很简单,就引脚接个电阻再串个LED到GND,只不过实物是两个LED灯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图是按照实物测出来的,很简单,就引脚接个电阻再串个LED到GND,只不过实物是两个LED灯 ...

LED的正极还是负极接GND?

LED的负极接地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LED的正极还是负极接GND?

你看这个资料(http://ww1.microchip.com/downloads/en/DeviceDoc/41439A.pdf)的第二页下边标注:
In the PIC12F/LF1840 and PIC16F/LF1847, the programming high voltage is internally generated. To activate the Program/Verify mode, high voltage needs to be applied to MCLR input. Since the MCLR is used for a level source, MCLR does not draw any significant current.

网友I:
大部分MCU 应该是LVP 低压编程模式下,配置字内可以让这个引脚关闭/MCLR 复位功能。 这样这个引脚就是普通口了。

网友J(2021-12-02):
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有货 知道价格

网友K:
规格书写得很明白:General purpose input。也就是作为IO的时候,只能作为输入,而不能作为输出。你板子的IC大概率是假的。可以拿PIC的烧录器读一下IC,如果是真的PIC12F1840,可以读到他的配置位(配置位是不加密的)。如果读到配置位的配置很怪咖,那就是假的PIC12F1840,是其他IC自己刻丝印上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