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15] F415的预取指令缓冲

楼主(2021-10-12):
是在void SetSysClockTo72M( void)里设置么?

FLASH->ACR |= FLASH_ACR_PRFTBE;
这条语句注释掉的话,是不是就不会预取指令了?

是的,ACR寄存器bit4 ,415RM 4.4.1有详细描述。

楼主:
那差别就是,这个注释掉,运行的慢?
这个执行的话,运行的快?

网友A:
类似于I-BUFFER和D-BUFFER

楼主:
恩,只是感性的有了初步的认识,
实际可能还要在代码中,慢慢体会~

网友B:
代码贴出来,会有更直观的认识的。

网友C:
这个没有用过,不知道怎么弄一下,请教楼主。

网友D:
楼主弄明白,期待发一篇**。

网友E:
期待您这边的新**。

网友F:
就是一条指令的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