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07] 关于中断向量表放RAM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12):
例程里面有个宏定义 VECT_TAB_SRAM , 我启用之后中断就进不去了,放FLASH上正常的,是不是还要改什么地方, 求教!!!

@muyichuan2012 :看这个例子好像是这样的, 那关于把中断向量表搬到RAM上有啥方法嘛
@zyong522 :相信我,绝对是用于boot from sram 的。有图有真相,如下 https://www.cnblogs.com/linux-embedded/p/9462897.html 3-3-4、在C/C++选项卡中Define栏中填入:VECT_TAB_SRAM;
@muyichuan2012 :我看说明不是用来改中断向量表位置的嘛
那个宏是用于boot from sram的,应用中不会用到的。

网友A:
要改编译器设置的程序地址,IAR和MDK的设置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改编译器设置的程序地址,IAR和MDK的设置不一样

MDK 是改哪里

网友B:
你把中断入口定在sram,那就得把向量表也放进sram。

网友:
改boot引脚,然后代码中IROM和IRAM都设置为内存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