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程序是否可以从片外FLASH运行,该如何设计?

楼主(2021-10-12):
想把程序烧写到片外FLASH里

上电后,程序由片外FLASH启动并运行,

这样是否可行,该如何设计

网友A:
ST的没试过,
很久之前,爱特梅尔的这么干过。

网友B:
这样做会不会很麻烦

网友C:
可行 但是有必要吗

网友D:
会不会启动速度变慢

网友E:
极少这么做吧

网友F:
这样多麻烦啊

网友G:
可以啊 需要多大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