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数据采集卡使用USB传输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12):
项目需要,要使用STM32开发数据采集卡,上位机驱动预备用VISA直接生成,数据传输用USB直接传输(非转串口)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下高手些。USB传输肯定用批量传输比较好,设备类型要怎么定义啊,使用自定义类么,只需要改各种描述符就可以么?

楼主:
如果使用自定义类,有什么例程可以参考,比较好修改的么?

网友A:
可以看看STM32的USB例程

网友B:
USB协议还是很有研究的呢

网友C:
参考STM32的例程吧,最好能稍加修改就可以用

网友D:
表深入研究USB协议了,除非你想加入USB.org

网友E:
可以参考”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毕设——基于STM32的简易示波器设备驱动的研究“一文。
用labview开发驱动比较简单,只要填写正确VID,PID即可

网友A:
主要的优势就是便宜。另外抗干扰还不错!
至于主要用在什么方面就是国内很多白色家电都有在用
浙江一点有些工业行业也有在用,必定便宜

网友F:
要想调高采集速度,注意wMaxPacketSize大小设置和每次传输字节数

网友G:
调试时候注意保存好LABVIEW程序文件,偶尔不当会造成电脑蓝屏死机,程序文件会损坏。

网友G:
基于STM32的USB数据采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相关的例程还是很多的,可以参考搜索下

网友H:
先看《圈圈教你玩USB》,了解一下整体开发流程

网友I:
发自己的上下位机?

网友C:
根据stm32的官例修改

网友J:
stm32的全速hid设备吗

网友C:
STM32自带的USB稳定吗

网友K:
网上都有例程可以参考的。

网友C:
推荐STM32 USB 之从0开始移植笔记

网友D:
STM32CubeMX不能开发吗

网友B:
USB的协议没有研究过。

网友A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stm32芯片呢

网友L:
看一些嵌入式开发USB的书

网友B:
使用开发库吧。

楼主:
按照HID的协议标准写好自己的描述符

网友L:
这块儿知识比较杂,可以参照网上的知识

网友C:
选用专业的USB转串口芯片呢?

网友M:
自定义的文件不是都说官网的吗?

网友K:
里面都是从基本开发开发的教程。

网友D:
STM32CubeMX系列教程包括USB的开发文件的。

网友E:
如果是数据比较小的话,可以使用串口设备的。

网友M:
怎么不使用外部的USB设备,那个简单一些的。

网友L:
USB没用过,可以参考官方例程

网友N:
感觉不是很稳定

网友E:
自己做usb吗?

网友O:
好像是这样的

网友P:
没研究过usb呢还

网友Q:
usb挺不好做的感觉

网友R:
采集速度会不会受到限制呢

网友S:
用usb不稳定的

网友T:
USB的协议不太理解啊

网友U:
速度极大受限啊

网友V:
从零开始那可费时间了

网友W:
为什么这个批量有优势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