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做个测电容的工具

楼主(2021-10-12):
大家做过吗?这个要怎么做呢?

网友A:
最好来个线性拟合试试的

网友B:
你在定时器里最后是TBCTL = TBSSEL_2 + MC_1+ID_3+TBCLR; // SMCLK, 8分频 增计数模式

网友C:
这个用来做测电容工具的还是不错的

网友D:
测电容使用一些仪器就可以测出来

网友E:
LRC测量仪,网上很多的 。

网友E:
使用正弦波测电压计算吧

网友F:
可以,高阻输入的单片机都可以,RC原理,2231可能需要扩展595才够IO显示,或者串口其他协议方式发出去

网友G:
比较像触摸按键的应用

网友B:
测电容,有没有更具体的一些要求?

网友F:
根据充电时间来计算电容

网友H:
自己做不是那么准感觉

网友I:
没做过这个啊

网友J:
没做过   应该搭建硬件电路 吧

网友K:
用单片机做吗?

网友L:
相从硬件上解决还是想从软件上解决啊

网友M:
网上有开源的LRC或RCL或LCR

网友N:
测试 原理是什么

网友O:
不知道咱们自己做精度高不高

网友P:
还真是没做过这个测试工具

网友Q:
买个现成的多好啊

网友R:
测个大概数值还是可以的

网友S:
感觉不太好做

网友T:
LRC表啊,
单独买测试线也有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