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win10下打开keil电脑容易死机

楼主(2021-10-12):
win10下打开keil电脑容易死机,keil版本是5.25,管理员模式下**,而且我发现keil5编译时候 CPU占用100%,在win7下CPU到80%多。
我的电脑硬件配置绝对够用,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A:
我的还好,没死机。。。看看是不是有毒

网友B:
没遇到过,没装过WIN10

网友C:
你清理一下系统。

网友D:
在C盘单击右键,磁盘清理,试试看。

网友E:
我的是经常没响应,每次点debug都没响应一会儿,等会儿就好了

网友F:
系统没有安装好吧,阉割版。

网友B:
用win10 32和64位,都没有见过楼主的情况。

网友G:
以前我用win7遇到过,重装系统后,再装就好了。

网友H:
要把以电脑系统的用户名结尾的的文件(在工程项目文件夹)删除才可以吧

网友I:
把兼容模式去掉
MDK版本太低不支持?

网友J:
使用最好用管理员身份运行。

网友K:
win10打开keil无响应,可能不兼容

网友L:
在**的时候以兼容模式才可以,到了运行的时候以管理员方式运行

楼主:
有响应 ,只是电脑好容易死机,在打开了keil的情况下。

网友D:
应该是兼容性搞得不是很好吧

网友F:
也发现, win10 对开发环境的支持, 没有 win7 好

网友B:
可能是开发环境没有在 WIN10 下测试得足够详细

网友M:
搞工程的装win7  就被想win10啦

网友J:
升级一下,清理系统

网友N:
或者重置系统一下后清理,然后重装

网友O:
系统不兼容的问题吧

网友P:
我没用过keil啊

网友Q:
应该就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

网友F:
更新版本试试看

网友L:
要不然试试win7?

网友R:
我都不敢装win10系统

网友S:
系统兼容性还是不够好啊

网友T:
太耗费cpu了啊

网友U:
是不是系统安装的问题啊

网友V:
改成win7多好啊

网友W:
系统的额版本不好

网友X:
你的系统哪下的

网友Y:
你换个keil的版本试试

网友Z:
之前遇到过win10 使用keil动不动就闪退,后来重做系统好了

网友AA:
重做系统吧,看看是否可以

网友AB:
你电脑什么配置啊,keil对CPU来说也要求不是很高,按理来说不会这样的

网友AC:
听你的描述,感觉是系统不行,重做个系统吧

网友AD:
别装360之类的电脑管家,容易让电脑运行缓慢

网友AE:
如果要是觉得硬件没问题,就换系统吧,基本能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AF:
keil没有这么耗资源,觉得还是你电脑的问题,大概率是系统

网友AG:
重做系统吧,你这资源占有太高了,不正常

网友AH:
我现在用的就是win10 使用keil一点儿都不卡顿

网友AI:
没听说过,keil的兼容性很强的,不会挑系统的,不过win10可以安装更高版本的keil试试,可能会好一些呢

网友AJ:
请问,你用别的软件不开keil不会卡和死机么?

网友AK:
按理来说不应该,keil很小的,而且消耗资源也不会导致电脑死机

网友AL:
重做系统吧,看你描述 好像跟系统有关系

网友AM:
用keil还能把电脑干死机 第一次听说,是不是你中病毒了呀

网友AN:
keil不会把电脑搞成这样的,可以开资源管理器,看看谁最耗资源

网友Z:
换系统吧,重新做个系统 看看有没有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