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全速执行和单步执行

楼主(2021-10-12):
在调试过程中,发现全速执行和单步执行的运行结果不一样,

同样是单步执行,两次的运行结果也不一样,

这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如果在语句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变量值一直没有发生改变,结果肯定是一样的。

网友B:
反之结果不一样说明在语句执行前或过程中相关变量的值有变化!

网友C:
LZ看看单步的时效性是不是不在同等的条件下呢?

网友D:
有些数据分两部分在主程序里运算,突然跑进中断后又运算,结果每次出来都不一样

网友E:
时效性说得很好,我碰到过一次,就是单步执行都可以的,

网友C:
可能跟你的读取速度有关系。

网友F:
能具体描述程序的运行结果哪里不同吗?

网友G:
这个是正常的数据访问的问题吗?

网友H:
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,都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好的
单步运行正确一般是好的

网友I:
单步运行要考虑寄存器的变化和时间的关系

网友J:
太正常了 一般情况下都不一样

网友K:
这个 说不清楚 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

网友L:
反正就是不一样

网友I:
不要纠结为什么  反正不影响结果

网友G:
确实就是这个现象 不过不用太纠结

网友M:
很正常啊 定时器不会停止计时啊

网友N:
正常就不要单步执行了

网友O:
单片机不会暂停的

网友P:
这两种方式不一样的

网友Q:
只是pc机暂停了

网友R:
单片机自己的定时器不会中断计时的

网友S:
调试的时候有些功能会这样

网友T:
正常不会这样的呀,能把你程序贴出来看看么

网友U:
是不是你在中断里做数据处理了啊?

网友V:
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,但是我知道如果有系统的话,MCU仿真可能数据不准确 这是真的

网友W:
正常不会这样的,你可以使用串口打印的方式验证

网友X:
那你程序能正常运行么?你是不是跑系统了呀

网友Y:
有些时候 是这样的,仿真不准,但是大多数仿真都是准的

网友Z:
可以把你工程放出来,让我们试一试

网友AA:
正常来说,仿真很靠谱的,你说的这种基本上是带操作系统了,多线程的话 仿真就不行了

网友AB:
你要是不带多线程的话,仿真数据不会这样的

网友AC:
至今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学习了

网友AD:
全速运行和单步运行都不会干扰输出结果吧

网友AE:
没遇到过,不过以后如果遇到的话,可以学一学

网友AF:
其实仿真还是不稳定,可以使用printf打印出来

网友AG:
这个现象挺有意思,能把你工程贴出来么?

网友AH:
好奇,如果楼主能把你的工程代码分享出来,让大家试试就更好了

网友AI:
其实可以使用生成log的方式跟踪程序运行也行的,这样更准确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