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RFID

楼主(2021-10-12):
最近要做个RFID的读卡器产品,13.56MHz的。看到ST也有这类产品,ST25系列的。请问下现在市场上主流的RFID读卡方案使用ST的多不多?另外,13.56MHz+125KHz的双频读卡方案是哪些?

网友A:
多,这个必须的,好多大楼的刷卡设备都是用的STM32做的控制器。

网友B:
STM32还是很好用的

网友C:
RFID读卡方案使用ST还是比较多的

网友D:
确实不少,见多了。

网友E:
这种产品应该不少

网友F:
可以去网上搜索  不过具体到这个频率就说不好了

网友G:
还没玩过电子标签呢

网友H:
用的好像少 因为性价比的原因吧 用st感觉有点浪费

网友I:
没关注过它用的是什么芯片

网友J:
我也一直想做一个

网友K:
现在这个射频产品很火

网友L:
用st是不是有点浪费

网友M:
用最小的st芯片

网友N:
电子标签很实用

网友O:
用那个8脚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