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使用固件库去操作pA口中断可行吗

楼主(2021-10-12):
由于硬件PA2口使用一个按键,所以只能使用PA2中断,我在使用库函数去写中断的时候,发现没有A端口的中断接口啊?如下:
void Key_Input_Init() {
  GPIO_Init(GPIOA,GPIO_Pin_2, GPIO_Mode_In_PU_IT);
  EXTI_SetPinSensitivity(EXTI_Port_B , EXTI_Trigger_Falling);        //想改这个为A端口
  EXTI_SetHalfPortSelection(EXTI_HalfPort_D_LSB , DISABLE);            //设置PD[3:0]作为外部线号通用中断
}

typedef enum
{
  EXTI_Port_B = (uint8_t)0x00, /*!< GPIO Port B */
  EXTI_Port_D = (uint8_t)0x02, /*!< GPIO Port D */
  EXTI_Port_E = (uint8_t)0x04, /*!< GPIO Port E */
  EXTI_Port_F = (uint8_t)0x06, /*!< GPIO Port F */
  EXTI_Port_G = (uint8_t)0x10, /*!< GPIO Port G */
  EXTI_Port_H = (uint8_t)0x12  /*!< GPIO Port H */
} EXTI_Port_TypeDef;

楼主:
来个大神咯,手册上的中断向量是有PA口的,但是其库函数就没有,多了几个EFG口,但是芯片根本没这几个端口啊?现在是什么情况

网友A:
参考原子或野火的例程看看;

楼主:
不明白,能具体说说嘛,原子核和野火的历程在哪有

网友B:
每个端口中 Pin 号相同的引脚共用一个中断资源,如 PA2、PB2、PC2、PD2(Px2)

网友C:
USER KEY连到的是PC.1所以使用的是EXTI1中断线
首先我们把KEY的GPIO设置为输入中断使能

GPIO_Init(KEY_PORT,KEY_PIN,GPIO_Mode_In_FL_IT);

然后配置中断1为下降沿低电平触发

EXTI_SetPinSensitivity(EXTI_Pin_1, EXTI_Trigger_Falling_Low);

设置中断的优先级

ITC_SetSoftwarePriority(EXTI1_IRQn, ITC_PriorityLevel_1);

开全局中断

enableInterrupts();

最后我们到中断文件里面STM8L15X_it.c设置

INTERRUPT_HANDLER(EXTI1_IRQHandler, 9)

{

  /*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,

    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.

  */

  GPIO_ToggleBits(GPIOE, GPIO_Pin_7);

  Delay(0xFFFF);

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IT_Pin1);

}

网友D:
参考上面的。EXTI_SetPinSensitivity这个函数你写错了。

网友E:
网上可以下载的,在不行就是谈们的开发板会带例程

网友F:
ucosii使用OSTimeDlyHMSM函数任务不切换

网友C:
首先,大多数人都习惯用OSTimeDly()
其次,你这个问题问的很空,没办法回答你

网友G:
同楼上的,这个问题没头没尾,确实不知道从何处下手。

网友H:
应该是可以的,找一下例程

网友I:
应该是可行的

网友J:
我觉得没有问题啊

网友H:
当然可以了

网友K:
个人觉得没有任何问题

网友L:
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M:
我觉得可行

网友N:
我觉得没有啥问题

网友O:
当然可以的啦

网友P:
可以找一下例程

网友Q:
怎么会没有中断呢

网友R:
楼主手册看的不仔细

网友S:
都会有的,去查查手册吧

网友T:
如果库函数没有中断源的话,可以看看手册寄存器版本,是否支持

网友U:
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同系列的,楼主是不是库函数没搞对呀?

网友V:
可以用小青蛙 STM8版本的,自动生成代码很好用

网友W:
我觉得只要官方芯片资料说有的资源,那么程序就一定能实现,你找一下资料吧 确定一下

网友X:
STM8L使用固件库去操作PA口中断当然可行啦,前提是PA端口有中断源

网友Y:
你得先确定资源有没有,有的话才能写代码实现

网友Z:
有没有例程呢,去找找看

网友AA:
去官方找一下资源参考一下呗,肯定行的

网友AB:
STM8L 现在不缺货么?好像都没替代的料吧

网友AC:
STM8 还是寄存器用的多,哈哈哈 麻烦

网友AD:
学习一下呗,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,有外部中断的话,就去查一下寄存器手册,自己编写

网友AE:
感觉 ST的芯片 每组口都会有外部中断的源

网友AF:
完全可以的,可行

网友AG:
其实还得看看数据手册,不然容易翻车

网友AH:
去找官方FAE ,问问,这是最准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