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ADC采样电压波动大求原因

楼主(2021-10-12):
系统电源供电是:24V开关电源-->DC-DC(12V)-->7805-->AMS117-3.3
   示波器测试AMS1117纹波峰峰值:180MV
   某个管脚进行ADC采样外部电压,ADC采样值:(2种采样中断与双ADC)
  发现采样的数据会有最大0.1v误差,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。

网友A:
某个引脚?是哪个端口?

网友B:
能不能提供原理图看看?光这样问很难说是哪里的问题。

网友C:
电源不稳定,地线电平不稳定,输入信号不稳定;
软件滤波等,逐一排查呗

网友D:
stm32 的AD 是很牛的,11 位精度 ,GD32 只有9 位

网友E:
1117的纹波有点大,0.1v误差也就不奇怪了。

网友B:
有其他的外设吗
这个可能受电源影响的。

网友F:
ADC基准使用稳压芯片。

网友G:
是外部的ADC吗

网友H:
这个误差有点大,考虑硬件影响吗

网友I:
基准电压是变化吗

网友J:
是不是硬件的功耗太大了?

网友K:
纹波峰峰值也不小的。

网友H:
系统误差更多是芯片自身造成的,可能设计有问题。

网友C:
外部的ADC受干扰小一些,稳定程度高。

网友L:
参考电压纹波180mV,采样的数据误差是0.1V也很正常啊,首先把参考电压纹波变小,用开关电源的话噪声都很大

网友A:
目测你的纹波确实有点大,先解决纹波的问题吧。。。。

网友I:
你把DC/DC拆了,换电池供电。

楼主:
x谢谢楼上各位,确实纹波过大

网友M:
测一下基准电压稳定不

网友K:
这个原因就多了,首先看基准电压稳定不
估计会是电源或者地线干扰了

楼主:
干扰啊 误差啊 都有可能

网友N:
ADC/DAC 应用 中的电源很重要~

网友B:
ADC应用注意那个采样时间的配置,不影响整体性能前提下,尽量长点。

网友O:
被采样信号的频率是多少

网友P:
采样电阻不匹配吧

网友M:
各种原因吧 硬件的软件的啊

网友Q:
电压基准用的什么

网友R:
电压基准波动大不大

网友S:
实际的信号稳定吗

网友T:
那得选一个好的电源

网友U:
有时候也有电路的原因在

网友V:
选在好点的电压基准

网友W:
用内部电压基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