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用app呼叫小车

楼主(2021-10-12):
在室内,用app呼叫小车,小车自动过来,用什么方法比较好

网友A:
你要让小车能用传感器知道路径才行。

网友B:
你的定位要足够精确。

楼主:
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Zigbee?靠近基站?

网友C:
这个是怎么定位的

网友D:
推荐使用引导线。

网友B:
使用多点定位功能。

网友E:
使用远程控制。

网友F:
最简单的就是使用引导线。

网友G:
定位一般都是GPS
声音引导吧

楼主:
使用app控制小车转向。

网友H:
摄像头做识别。

网友I:
有什么比较好的控制方式吗

网友D:
现在很多的导轨小车都是引导线。

网友J:
串口能够实现控制指令的输出。

网友K:
现在室内多点定位可以传递。

网友L:
引导线可以引导小车寻找轨迹。

网友J:
你的的小车得知道是什么位置才可以行走的。

网友E:
传感器的控制方式是什么?采集什么信号

网友B:
就跟飞思卡尔的小车一样。

网友M:
前段加个摄像头吧。

网友G:
做个声音采集设备。

网友K:
GPS功能定位不是很精确。

网友C:
加传感器,雷达

网友N:
大部分都是用引导线来做路径,用红外传感器和寻迹传感器都可以实现

网友E:
参考扫地机器人自动充电功能。

网友J:
蓝牙通讯,
另外楼主是要用特定的轨道吗

楼主:
用特定轨道,在轨道上任意两点运动

网友O:
你要先让小车知道你的位置。然后室内要有定位参考点,小车能够定位,你的遥控器也可以定位。

网友N:
只有小车知道自己的位置,以及你的位置,小车才能找到你啊。

网友N:
然后规划路径,去找你

网友P:
WiFi定位,智能寻路系统

网友D:
引导线的就不科学了,可以用视觉识别,然后贴不同的标签二维码,然后根据看到的二维码确定位置。

网友K:
感觉用wifi最好 呵呵呵

网友I:
手机app吗 用蓝牙

网友L:
一般用蓝牙就好了

网友Q:
通讯距离是多少

网友R:
用有线还是无线啊

网友S:
使用通讯进行控制吗

网友T:
有匹配的app的吧

网友U:
控制好控制 关键是感知

网友V:
有多远的距离 需要穿墙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