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息] pwm电机控制

楼主(2021-10-13):
正反转切换怎么过渡,直接由正转切到反转不会把电机打坏吗

网友A:
要延时,要不会有问题

网友B:
中间有合适的延时时间

网友C:
不可能立刻就反转的

网友D:
一般来说不会立刻就开始反转的

网友E:
当然不能立刻就这样了

网友F:
先停止 再反转

网友G:
延时进行过度 一般都这样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