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
CH573主从一体例程显示错误X,但编译正确

楼主(2021-10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MRS进行静态语法解析的时候是从配置的头文件路径获取头文件的,这个工程有两个头文件中有重复定义,静态语法解析器不会去判断宏定义语法,所以会显示宏有两个定义的地方,可以在头文件添加的地方指定具体使用的那个头文件,就可以消除静态语法解析的错误。

网友B:
选择全编译看看

网友C:
我觉得是IDE的BUG。

网友D:
发一下你的ide的版本信息

网友E:
V1.5.1

上一个版本也有一样的问题。

网友F:
可以让尝试从工作空间移除工程,再重新导入,看看是否解决。 如果还是有问题,可以发一下工程文件到lb@wch.cn,我们们查一下。